Atmega128单片机向存储器写入数据出现问题

楼主(2012-04-27):
单片机通过PA和PC口向存储器先发送地址信号,再向存储器发送数据,此数据由串口发到单片机再由单片机直接发送给存储器,这个电路已经实现并已调试成功,现将其改成多路,通过不同的控制口来控制245,PA和PC是公用的,但是加了四个245和两个存储器后,发现写入的数据会漏点,有时候会发生干扰一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注:所有的PA和PC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控制口都是独立的,不会发生干扰。
如能解决,有酬劳

网友A:
悬赏贴,应当公布悬赏具体数额,并且先把悬赏数额转到21IC管理员代管,否则口惠而实不至怎么办?

网友B:
这种问题也值得费神. 干扰和时序严格性的问题. 找示波器帮忙吧

楼主:
我直接给钱行么?谁能帮我解决加我QQ407050254或者手机15380915605

网友C:
这里全是说风凉话的,没人能解决实际问题!前几天我的一个合作多年的客户问我要几个芯片私用,我恰好没有,就在这里问谁知道哪里有卖。居然有人劝我把订单退了!芯片没有,还说很贵!!

网友D:
加长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