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关断感性负载的保护机制

楼主(2012-04-27):
看到一芯片的内部结构有图中红色框中的电路部分,提到在外接感性负载时,会产生反电动势,而内部的Z1D1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那保护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似乎应该是PMOS....

这个应该是用来限制Ugs。

网友B:
Q1才是保护感性负载的

楼主:
这是datasheet里的电路图

网友C:
D1和Z1是限制Ugs防止Ugs过大,Q1用于泄放感性负载关断瞬间产生的大电流从而保护MOS管的

楼主:
D1和Z1是怎样防止Ugs过大的呢?
6# qq609048002

楼主:
这是该部分的电路说明,从这上面看好像是为了防止GS之间的PN结因高压而雪崩击穿的,但是电压方向又不对了。搞不懂?

网友D:
因为是NNOS,如果S极感应出负高压,而G极又被D1、Z1钳住,所以UGS>0,然后NMOS导通。

网友E:
qq609048002 完全就没看 5楼 的管型瞎扯蛋了。
9楼 说到点子上了。当由于感性负载使NMOS管的源极(S)出现负压,且大于Zds所钳制的电压,即源极电压小于(Vs-Vzds)时,Vzd导通,进而使NMOS管导通,给感性负载提供续流回路,以保护芯片的端口。

楼主: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是,源级虽然产生了负压,但是其幅值较小,导致栅级跟源级之间的电压值较小而不能使MOS管导通。

楼主:
顶一下,如果会有上面的情况的话,那如果外接感性负载的话外面一定要接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F:
同意4楼,9楼。
=============================
感性负载关断后,磁场储能需要一个辞放的通道,一般会采用专门的消磁电路,如:RC,RCD,D,有源钳位等;
本案的应用,则勿需专门的消磁电路,当驱动脉冲关闭后,感性负载电流会下降,自感电动势上负下正,让NMOS处于恒流区消耗磁场能量。直到消磁完成后自感电动势消失,实现软关断。保护NMOS不被击穿。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基本明白了,等再实验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