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CYUSB3014)芯片接PC端USB2.0接口.

楼主(2012-04-27):
请问:

USB3.0(CYUSB3014)接PC端USB2.0接口,可以吗?(USB3.0向下兼容USB2.0,但我不知道CYUSB3014对USB2.0支持有多少,电路设计是不是也要设计兼容)
CYUSB3014是自动识别支持,还是需要改变CYUSB3014内部程序才支持USB2.0接口?

我现在的案子想把USB2.0和USB3.0兼容起来,既可以接PC端USB2.0接口,也可以接PC端USB3.0接口。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
USB3.0当然可以接在USB2.0的接口上,不过是以2.0的速度运行。电路设计上没有什么,3.0可以正常工作了,那2.0当然不在话下了。是自动识别(根据USB的协议),不需要固件支持。

楼主:
谢谢 liangziusb。

那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