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B画线问题

楼主(2012-04-27):
PCB, pc, AC

这个是就这样比较好 还是给拉成直角比较好?

网友A:
四十五度转角比较好些。不过三叉线可用直角。

网友B:
从实际效果看,如果频率不高,则无所谓,如果频率较高,则显然是给一个过渡才好。

从理论上讲,应该给予一个过渡,如果是三叉线,最好也在分叉点放一个等边三角形过渡走线。

网友C:
45度脚比较好

网友D:
第一图:可以调整器件位置,GND走线下移 然后都可以走单面板
第二图:可以用个铺铜话个长方形
第三图:都无所谓的,看你整体走线的趋势 如果整体这面走线是横着的那就横着出来在竖下来 反之亦然。

网友E:
你的走线上要考虑最好不能出现锐角,不然他就会有电容的特性,干扰比较严重!回路要小,横竖颜色要有区分不能随意走,不然后面布线就会纠结了

网友F:
最后那个图是第二个好,因为需要考虑到裸露的电阻头是否会跟走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