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FET导通电压问题

楼主(2012-04-27):
老是在书上看到N沟道mosfet导通的问题,低端驱动时,S极接地,D接正电源,G接控制信号,当Vgs达到阈值电压时,NMOS就会导通。

但是今天做了一个试验,手册上写门阈值电压为3~5V,为什么我直接在G加上5V电压却没有导通呢,反而电压要加Vd+5V才能完全导通?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我理解手册有误?

有图有真相:

楼主:
达到什么样的条件,能彻底保证NMOSFET处于关断、导通状态?

网友A:
是VGS,不是VG

楼主:
噢,我可能搞错了,再上传两张,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这样才是S接地。低端驱动

而且,我发现,如果栅极施加的电压低的话,NMOS可能处于线性状态,而随着栅极电压的加高,NMOS的导通程度越来越大,按照手册上来说,VGS最大30V,所以,我这里只加了30V,但即使这样,NMOS导通后还有4V的压降??这么大啊?

网友B:
LZ,按你的电路图,FET要导通,LED上的正向压降要大于门坎电压。

网友C:
D1再串联个电阻。

网友C:
所以需要串电阻限流。

网友D:
MOS管的导通, 是栅源电压大于Vth, 而非栅极电压大于Vth, 其参考点在S极,不在于VSS

网友E:
手册上写着,是3-5V之间开启,也就说要保证每个都能顺利开启,你的VGS电压必须在5V以上。最好在8-10V,这样的话导通充份,内阻最低。

网友F:
向各位牛人学习。

网友G:
在设计MOSFET系列的电路时,要考虑他自己的电流。我们目前一般用的无非就是电流控制电压,电压控制电流,电流控制电流,电压控制电压。在设计过程中要有相应的电阻做保护电流保护。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图使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