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机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12-04-27):
单片机与单片机可以串口通信;PC机与PC机可以自发自收;可是单片机与PC机通信的时候,单片机发送数据,PC机接收不到数据,PC机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的是0xff;不知道怎么回事?9600baud

网友A:
8层单片机的波特率不对。

网友B:
也许双方波特率不同...

楼主:
2# NE5532 我的Bitime_5=0x47;Bitime =0x6C;

网友C:
波特率要设成一致。

网友D:
啥芯片 啥晶振

楼主:
msp430f413的芯片,32768的晶振

楼主:
单片机与单片机可以串口通信;PC机与PC机可以自发自收;可是单片机与PC机通信的时候,单片机发送数据,PC机接收不到数据,PC机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的是0xff;不知道怎么回事?9600baud ...
引用 楼主:
之前我进行过通信,不知道现在怎么不好用了,现在是偶尔单片机能接收到数据,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共地啦!我怀疑共地有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下MCU的实际收发波形看看

网友F:
用我做的串口工具抓下数据,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网友G:
波特率,校验一致

网友H:
建议贴代码……

楼主(2012-06-08):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啦。我的电路板有问题,共地没有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