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仿真时:有的带Head,有的不带Head

楼主(2012-04-27):
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A:
一般老型号的20PIN及20PIN以下的芯片,在DEBUG的时候需要转接头,主要是考虑到这些CHIP的IO少一些,如果再占用几个IO口的话,用户会别扭一点。

新出的CHIP,例如PIC16F1828等,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要求了。

烧写芯片则无此要求。

楼主:
原来是IO数量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