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位运算(取反)的怪事

楼主(2012-04-27):
今个碰到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代码如下: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SINT;

getbits()
{
USINT z=~0;
z=(z>>14);
printf(“%o”,z);
}

结果为:3

getbits()
{
USINT z=0;
z=((~z)>>14);
printf(“%o”,z);
}

结果为:177777

这是为什么啊?请大家指教,谢谢。

是在xp\visual C++ 6.0上出现的。

网友A:
这是什么处理器, 什么编译器下的情况, 测试一下.

楼主:
这是什么处理器, 什么编译器下的情况, 测试一下.
引用 网友A:

是在xp\visual C++ 6.0上出现的。

网友B:
发错版块了?

网友C:
楼主的C语言不扎实   基本功比较差。

取反并且移位  必须强制   。否则处理器类型不一样  程序不通用

楼主:
楼主的C语言不扎实   基本功比较差。

取反并且移位  必须强制   。否则处理器类型不一样  程序不通用
引用 网友C:

取反并且移位  必须强制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整型提升。

标准C规定 ~运算符的操作数至少为int,不满int,提升至int或者unsigned int,再参与运算。

换句话说:short,unsigned short和char,unsigned char,signed char根本就没有~运算。
short,unsigned short和char,unsigned char,signed char要想参与运算,必须由编译器提升至int或者unsigned int,才能参与运算。

这个提升是由编译器自动完成的,叫做 整型提升

unsigned short z=0;
~z等价于(~((int)z)),结果为(int)-1

楼主:
整型提升。

标准C规定 ~运算符的操作数至少为int,不满int,提升至int或者unsigned int,再参与运算。

换句话说:short,unsigned short和char,unsigned char,signed char根本就没有~运算。
short,unsigned short和 ...
引用 网友D:

还是这位解释的清楚,非常感谢。

楼主:
楼主的C语言不扎实   基本功比较差。

取反并且移位  必须强制   。否则处理器类型不一样  程序不通用
引用 网友C:

查看了下你的其他帖子,觉得你有点毒舌,且回贴文不对题,RP有问题。

网友E:
整型运算都要进行整形提升,然后再截短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真个**  我真心实意为你回答问题。即便答错了,你也不能说我坏话啊。难道我欠你钱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2楼大侠已经给你提示了,就是编译器不一样  得出的结果可能不一样。

z=((~z)>>14);

假设  一个变量  x = 0x5A,那么16位编译器  ~x=0xffa5   ,32位编译器 ~x=0xfffffa5

可能我说的是有问题  但是你他妈的骂人就不对了  FU  CK

网友F:
LS的消消气,我们都是来讨论问题的。:lol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呵呵  我确实有时候言语过激  我会慢慢改正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2楼大侠已经给你提示了,就是编译器不一样  得出的结果可能不一样。

z=((~z)>>14);

假设  一个变量  x = 0x5A,那么16位编译器  ~x=0xffa5   ,32位编译器 ~x=0xfffffa5

可能我说的是有问题  ...
引用 网友C:

说你RP低算给你面子了,而且我还认真看下你以前的帖子才下的结论。
说你的回答,文不对题,错了吗?
不懂就别乱说,这个也不懂?
你的这几个回帖再次,毫无疑问、充分明确,的证明了我的以上结论。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个煞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