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温度采集现场干扰严重

楼主(2012-04-27):
上图是利用电桥来测量温度,所用热电阻是CU100,三线制。不管是长线还是短线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现场应用中,出现了干扰。现场是电机线和传感器并行长距离(20米以上)走线,电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所有线扎在一起的,所有的线是没有任何屏蔽的普通线。现在是不开变频器采集的温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旦开了变频器,所有通道采集的温度都变化,很稳定的一个变化,不跳,一关变频器,又回到正常。试了很多种办法都不行。当然不包括采用屏蔽等措施,仅仅是从电路的角度来解决的。想问问各位高手是否有比较好温度采集的方案(包括滤波)抗干扰强,精度要求都不高,关键就是抗干扰。另外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低成本的东西,用不了太贵的东西(舍不得不用屏蔽线就可以看的出,呵呵)。

网友A:
加电容滤波不行吗?电解电容,容量大一些。

网友B:
没有。
你用研发的逻辑思维推导一下:有这样的电路人家为什么要高价加屏蔽……

楼主:
加电容滤波都不行 呵呵 楼上说的不错  只是很可惜呀 老板不这么想啊  呵呵

网友C:
温度测量范围多少?温度测量的精度需要多少?

楼主:
-20度到120度 精度1度

网友C:
-20度到120度 精度1度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的需求没事用PT100呢,嫌弃NTC太便宜?
PT100本身信号就弱一些,装了那么多放大电路也很容易被电磁干扰,本身价格还比NTC贵了非常多,一个PT100,两线制,3米长的话,估计怎么也要>10元的吧,NTC才几个钱?最多5块就搞定了啊。。。

NTC直接电阻分压后送ADC,一般工业环境下的电磁干扰,辅助适当的抗混叠滤波和基本的软件滤波就可以了。

典型的方案不当。

网友D:
使用LM35吧,最高测量到180摄氏度。

网友C:
使用LM35吧,最高测量到180摄氏度。
引用 网友D:

好好查查,是不是真的这么多?

呵呵,俺印象中没有这么多,而且LM35也不便宜,要想精度高,还需要精密电压基准,另外,在稍微恶劣一些的电磁兼容环境下,LM35也是建议用屏蔽线的。

网友B:
1摄氏度的高精度……:L
应该是NTC更合适一些

网友E:
不屏蔽,和变频器一起走线,NTC也不行

你不加屏蔽线可以,总要和变频器的线拉开点距离才行

楼主:
NTC便宜 但是线性度不是很好 其实这个东西用什么都行 关键就是传感器信号线和变频器输出线(接电机)并行长距离走线 没有任何的抗干扰措施 干扰很严重 用差动放大出来的结果使输出电压偏高 测量的结果就是电位提升 AD准换结果就出现偏差   前面加RFI滤波 低通都不行 这是很头疼的问题

楼主:
考虑到和PLC相关的配套设备大多都采用CU100或PT100的 为了通用 选用了PT100或者是CU100

网友C:
NTC便宜 但是线性度不是很好 其实这个东西用什么都行 关键就是传感器信号线和变频器输出线(接电机)并行长距离走线 没有任何的抗干扰措施 干扰很严重 用差动放大出来的结果使输出电压偏高 测量的结果就是电位提升 A ...
引用 楼主:

难道你测量温度都依靠传感器本身的线性好?自己不会软件做线性化处理吗?

什么都想好,那你就别想价格好了,尽想好事,好事也轮不到你得啊。

网友F:
共地问题吧?转成差分输出应该可以消掉。
变频器打开后。地线上的电流有变化 。导致地线压降变化。最后ADC采集的ADC值有变化 。但只要地线电流稳定。ADC值也会稳定。这样导致楼主所说的值只是偏,但不跳动。
如果这样,有两个办法解决:
1,测量部分的地与变频器的地要严格分开。最后在单片机这里接到一起。
2.用差分传输。到单片机端再转成单端进ADC

网友G(2019-04-14):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H:
讨论的深入。

网友I:
我们采用独创的隔离技术
可以看看STC-106产品
各种干扰都不怕

网友J(2022-12-13):
放一个单片机在电机里面,转串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