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模拟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2-04-27):
(图片)

网友A:
AGC的一部分?
能不能把图画全了

网友B:
两个10欧姆上的电压经过差动放大和积分器反馈到三极管基极,控制10欧姆上电压恒定,电压值大小与第二运放同相端电压决定。

楼主:
谢谢  受教了  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差动放大和积分器如何反馈到三极管基极控制10欧电阻两端电压恒定的?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补充:也就是说我给定第二个放大器同相端一个电压假设是2.5V,那么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达到稳态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受教了  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差动放大和积分器如何反馈到三极管基极控制10欧电阻两端电压恒定的?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也就是说我给定第二个放大器同相端一个电压假设是2.5V,那么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达到稳态的??

网友C:
两个10欧姆上的电压经过差动放大和积分器反馈到三极管基极,控制10欧姆上电压恒定,电压值大小与第二运放同相端电压决定。
引用 网友B:
分析一下积分器吧,没看懂
负反馈接了电容,稳态的时候相当于断开,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假设10欧姆上电压增大,差动放大器的输出增大,积分器的输出减小,三极管基极电压减小,10欧姆上电压减小。整个系统要达到稳定状态,积分器的反相端电压必须很接近同相端的2.5V才行,因为积分器的直流增益非常大,同相与反相端电压差很小就能使积分器输出一个合适的电压使三极管提供合适的电流。。

网友D:
LS分析得合理

网友E:
DLI的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