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TM32是怎么进行数模转换的?上图!

楼主(2012-04-27):
大家好,我做了个设计就是应用STM32F103RC采集数字信号,下边第一个是数字信号采集图,可是我觉得好像采集到的是模拟信号。。。若采集的是数字信号,我实现四路数字信号采集,转换成两路模拟量输出,可是在采集了这四路信号的以后是怎么进行转换的呢?是不是要用到TIM6这个触发DAC同步电路的功能?谁能帮我说一下?四路数字转换要接到主芯片的那几个管脚啊?我就想知道这个数字量采集进来是怎么转换的?不像那种DAC0832直接就是数字量进来,这种是怎么转换的呢?

楼主:
还没有人么?顶顶自己!

网友A:
软件部分我太懂  经过光耦后采集的是数字信号  0或5v

网友B:
看了半天,没有明白LZ想问什么。

楼主:
香主,你好,我就是说,上边这个电路,采集后的信号是不是数字信号,如果是,就要送到STM32的DAC中进行DA变换,可是针对STM32的DAC变换内嵌了2路12位的DAC,我这里转换来的数字信号,只是通过GPIO单路输入进去,这个是怎么转换呢?就像DAC0832,直接就是接收来自单片机的8路数字信号,然后进行转换。而上边的这个电路我要分别采集四路数字信号,采集一路,进了DAC怎么变换呢?是不是采集了信号还要进行什么处理才可以进到DAC中进行变换?

网友B:
说说DAC输出与这四路信号是什么关系?你最好给个公式。

楼主:
STM32f系列有2个12位的DAC,我想用DAC转换,将采集到的电压信号0-5V,0-20mA经过上边的这个电路变成数字信号,然后再经过DAC转换转变为0-3.3v,这里必须用STM32的DAC进行转换,我也知道DAC变送原理,可是我不知道我采集的这个信号怎么实现转换,四路采集信号,一路一路的采集,采集完毕连接STM32管脚,然后就进行转换了,转换是怎么进行的啊?我看见网上都是输出波形,没有涉及到实际的转换,这里是不是要用到TIM6的功能呢?还是该怎么?谢谢了

楼主:
你好,就说的是高低电平进入了STM32后,然后呢?怎么开始实施DAC转换呢?0v,5v也不是数字量啊。。。。谢谢l

网友B:
对不起,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DAC输出与这四路信号是什么关系,别人没办法帮助你。

楼主:
香主,你说的是什么关系呢?四路采集数字量,进入到STM32,进行DAC转换,转换以后输出模拟电压范围0-3.3V,这还有什么深奥的关系么?麻烦您说一下吧,我这个小设计就是在数字信号进入到STM32之前加了个隔离,然后进入到STM32,进行转换!

网友B:
四路数字量共有16种组合,0000 0001 0010 0010 ......,每一种组合DAC要输出什么?你不知道吗?

楼主:
非常感谢香主点拨,谢谢!明白了!

网友A:
lz  光耦出来的是0v或5v ?  stm32 是3v3

网友C:
楼主应该把你的整个电路图和功能理解清楚以后再进行程序设计,DI0~DI3可以理解为是开关信号,也可以说是数字信号,光偶在电路信号传输中一般传递的是开关数字信号,很少作为模拟信号传输,除非是线性光藕,但是在处理器应用中很少这样用的。要是数字转模拟进行实现,只能是DI0~DI3表示0000~1111,也就是0~15,也就是0输入时,stm32的DA输出一个值,比如为DA0,输入15时,stm32的DA输出DA15,为最大值,假设DA输出最大为3.0V,也就是不同的DI0~DI3组合,输出为0、0.2、0.4、0.6~3.0共计16个数值。

网友C:
也可能不是这样用的,关键是认真分析整个电路图的设计意图和功能

网友D:
4-20mA或0-10V的信号是不能用上面的电路变成数字信号的。

网友D:
楼主的意思   我想将采集到的电压信号0-5V,或电流信号0-20mA经过上边的这个电路变成数字信号

做梦时可以,或把光耦换成现成的光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