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按键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2-04-27):
就是那种一般手机或者遥控器上的按键,如图片所示,我使用的软件是AD6.9,这个怎么画的,没有想明白,用一个焊盘,在加上一个圆弧导线,圆弧导线上面再放一个焊盘,这样的效果是,只有放焊盘的地方会镀锡,其他地方都是绿油,而且我想要的按键不是表面焊锡,而是是铜的,会画的人多多指点,感谢!越详细越好。

网友A:
这种上铜的工艺问题不是你画不画的问题,是要和PCB板厂交代的,有的板厂根本做不出来,我这边还有板厂只能做单双面板,4层板都做不出来的

焊盘的形状可以你按着形状自己画个,这个不难画
至于你说的不盖绿油,这个你在焊盘上画个圆形的TOPSOLDER层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就不会在圆弧上画 个绿油层啊。这不解决了吗?

网友C:
这就是个普通的按键。  这个封装我们大把的。不过没有AD格式的。 有PADS和ALLEGRO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圆弧上不能覆盖绿油啊,覆上绿油表面就不是铜了,就不能导电了

楼主:
4# fliger 我在网上查的都是pads做的这种按键,没查到用AD做的

网友B:
不好意思,误导了
应该是“绿油开窗”

楼主:
7# jjjyufan 绿油开窗是发给PCB制板厂家时,让他们给开窗,还是我们自己搞,自己好像不能搞吧?

网友B:
自己在画图软件中可以画出来的 在SOLDER层画即可

楼主:
9# jjjyufan 这层是阻焊层,释放绿油的,那就失去了按键的功能了,如果在paste层画呢,按键上面就是锡了,我想要那种不带锡的,就是铜,谢谢!

网友C:
PADS 转一下到AD 里面就可以了。 很简单

网友A:
回复 楼主:
paste层就是上锡膏的层,你别画paste层,就不上锡膏了

网友D(2014-11-13):
导电橡胶按键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封装来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