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神马只能发32字节的数据?

楼主(2012-04-27):
请教各位大神,小弟最近跑了一下STM32 com例程,认为应该基本了解了它的流程。实现这样一个测试:用bushound发送64字节数据,通过一个bulk端点接收,在它的中断响应函数中,将此接收的数据写到另一个发送bulk端点中,使能发送。问题是,永远只能捕捉到前32个字节的数据。。。这是为什么?PS:跟踪枚举过程时也是的,配置描述符有67字节的数据,也只能显示前32个
PS又PS:应该不是bushound的问题,用串口调试工具同样也只能捕捉前32个字节。。。跪求指导

网友A:
如果枚举成功,你的BUSHOUND也只能抓前32个字节

那只能是你的BUSHOUND的设置问题了

楼主:
。。。囧,果然,谢谢viqia大神,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