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圈mic引线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2-04-27):
请教大家:动圈mic为2根信号引出线和金属外壳屏蔽层长度都为1m左右。我把mic连接器接上,外层的屏蔽层接电路板地,并且mic输出被我短路,即使这样喇叭还会嗡嗡的响,而拔掉mic连接后,嗡嗡声就小很多了。应该可以判断干扰是从话筒引入的。我想问一下这个由话筒线引入的干扰在电路上可以怎么有效处理?

楼主:
这个是mic输入的简图.

网友A:
屏蔽线要接小信号放大器的地

楼主:
这个是手机录音片段,杂音较大,可以听到嗡嗡声.

网友B:
动圈话筒的输出阻抗不太高,在输入并联一个电阻看看。

楼主:
这个是没有接话筒mic时喇叭的声音,相对来说杂音小很多,沙沙声不很明显.
这两个录音都是在同一条件下录的,就是一个接了mic(并且mic输出还被短路着,就是运放输入是短路的);一个是不接mic.

楼主:
发现一个,当运放输入端那个电容C206加上时喇叭噪音会增大,去掉这个电容就好很多。屏蔽层我也接到运放电源滤波电容处的信号地了,有一点效果,不明显,加上mic引线后喇叭还是会嗡嗡响。是不是把电路图上的两个运放用差分运放会好点?

网友C:
楼主电缆的屏蔽层是怎么接的?

楼主:
下面图就是屏蔽层的接法,有点简陋。原来话筒的白色信号线是不双绞的,我拆开手柄后双绞起来又穿进去金属管里面了。不过双绞与否没什么效果,至少听喇叭声音没什么改善。

网友D:
不要做平衡放大,直接单端放大就好了。VS1003应该也可以做成单端输入。
如果单端输入的"—"端接地,而不是接参考电压,那么C207  C208的极性要反过来(如果这2个电容是有极性电解电容的话)。如果是无极的,就不用理他了。
另外,TL072多MIC放大,性能不是特别好,而且你这个还是单电源的。

如果你**要用平衡输入,运放A的第3脚和运放B的第5脚接在一起,取消R53 R50 C210,然后所有电阻都用1%精度的试下看看,或许要好些。还有按照你上面的图,如果C207 C208是有极性电容的话,方向也反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曾经直接单端放大mic信号接到vs1003的line-in输入端,但是噪声特别大,当时没调试,然后就试差分放大了。
那两个电容C207,C208pcb上都是0805的无极性的瓷片电容,没注意正反,谢谢提醒。我原理图上改了,呵呵。然后运放的3,5脚也短接了,只用一路参考电压,这个改动使我受益匪浅,既能使两路放大的参考点电压一致增加对称性又减少了元件。
然后又参考F6意见在mic两端并联了一个10k的电阻,同时mic输入端也加了两个1.5k的下拉的电阻。总的来说有一点改善,但是接上mic线后(mic信号短路)喇叭声音还会变大。
按照下面图的参数(输入tvs没接),分贝仪离喇叭1cm放置不动:
如果把运放输出断开 ,喇叭输出44dB;
如果加上运放但是不接mic,喇叭输出56dB;
加上运放并且加上mic连接线后,喇叭输出60dB,这时人在1m外就能听到沙沙的响声,想把这个沙沙响声降低到44db,这样人在1m外听到感觉就是轻微的沙沙声。

网友E:
这问题我DIY音频功放时也遇到过

楼主:
能否问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好解决吗?

网友A:
10楼那样的接地会行? 地线和信号线分那么开, 噪声不大才怪了

楼主:
那个是屏蔽层的地。不过我把蓝色的那条地线裹到信号线上,我试过也不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F:
外部电磁场产生的感应电流流过了运放的输入脚与运放信号地之间,所以在输出的信号上叠加了噪音,建议改善屏蔽接地,接地线直接焊在屏蔽套和运放第4脚焊盘上,距离第四脚越近越好,手工绕几圈接触电阻太大,不可取,如果话筒弄屏蔽不方便,可以使用音频隔离变压器,最好是绕组带接地屏蔽层的,也是距离运放越近越好。

网友E:
不行就加屏蔽驱动吧

网友E:
思路是从输出信号中取出噪声加到屏蔽层上,算是一种负反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将上面图的C67,C68用0.1uf,R173,R174分别用510欧,1k,2k,有一点效果,不明显。考虑最后外壳和pcb需隔离,外屏蔽层我通过一个0.01nF/2KV的电容接地了,跟直接接地的效果仿佛一样。

网友D:
电阻用了1%精度的试过吗?
其实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按17楼的,加个音频变压器。

楼主:
1%的精度试了效果不明显。我再找音频变压器试试。谢谢。

网友A:
动圈话筒都是低阻的吧,你用的是多少欧?就在板子上挂多大的电阻匹配
另外语音的频率上限仅3400hz, C212那两个电容可增大到220PF进一步削弱高频噪声

网友G:
我注意到楼主说“拔掉mic连接后,嗡嗡声就小很多”——即便没有MIC,却依然有嗡嗡声!
推测关键所在就是“电路(板)的不够平衡,极易引入交流嗡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没有mic,沙沙声比较轻微,可以接受,插上mic,并且把MK2连接器短路,就会出现比原来较大的沙沙声。
这个话筒阻抗150欧,然后把反馈电容改到0.1nF了;总的来说有一定效果。
可能真是平衡输入不太理想,特别是后级功放如果从20dB调高到26dB,沙沙声响会很明显。或者我再找找音频变压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