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如何控制啊?

楼主(2012-04-27):
(无正文)

网友A:
换继电器

网友B:
漏电不是控制的问题, 换触点继电器吧.

网友C:
漏电?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输入阻抗太小或继电器没加缓冲电路
继电器输出端加一个RC缓冲可以减缓可控硅因dv/dt过大,降低其漏电楼

网友D:
LZ用的什么型号?为什么是9s漏电一次?感觉不像是LS几位说的原因吧。如果是dv/dt引起的,肯定不会9s出现一次,我也想了解一下,有用过固态继电器的DX出来说说呀
我也想找一款,omron的G3CN-202PL,黑心的JS报价90rmb一个,各位坛友能否推荐性价比比较好的型号和大概的价格行情。

网友:
LZ用的什么型号?为什么是9s漏电一次?感觉不像是LS几位说的原因吧。如果是dv/dt引起的,肯定不会9s出现一次,我也想了解一下,有用过固态继电器的DX出来说说呀
我也想找一款,omron的G3CN-202PL,黑心的JS报价90rmb ...
引用 网友D:

我是松下继电器的代理商,可以提供给你替换的型号。不知道你电流的需求是多大。

松下1.2A的AQH2223,AQH3223,价格都在5元以下。

网友D:
我要5A的,可以提供吗?价格、货源、货期怎么样?QQ:5413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