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仿真器报错两周了:Error 0x80000200/-1041

楼主(2012-04-27):
F2802的板子在CCS V4环境下连XDS100 V2的仿真器,一直报错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1
Fatal Error during: OCS,
Device driver: Problem with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请求高手指导!
硬件连接是没问题,电压也有,晶振已起振,软件重装了N遍,还是无果,真快崩溃了

楼主:
C28xx: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1 Fatal Error during: OCS,  Device driver: Problem with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楼主:
问题解决,做转接线时(JTAG14转JTAG10)因为仿真器接口不熟,线接法有误;
其中还碰到一些奇怪的问题,如连上后,烧完测试程序到FLASH,在没取下仿真器时能正常运行,取下仿真器后就不能正常运行,等等
总结自勉:
不要急躁,仔细查对硬件连接;
多想办法,一个一个怀疑点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