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04-27):
如下配置定时器3通道3输出pwm, 定时可以正常输出,但如果改变ARR 的值,定时器为何停止工作,且无法再次使能
void TIM3_Initial(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1999;  //TIMx->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Enables the TIM3 Preload on ARR Register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Channel 3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6000;  //TIMx->CCR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Enables the TIM3 Prelaod on CC3 Register */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网友A:
怎么知道是定时器不工作了?

网友B:
定时器不工作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没有PWM了,你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
是的,PWM停止输出

网友C:
你把值改成多少了。
最好把工程打包发上来,我调调试试。

楼主:
值改变是正确的,以前一直是这样用的,如果改成通道1 就是正常的

楼主:
明白了,我改变的是CCR1的值,应该是改变CCR4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