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 2.5USB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2-04-27):
ICD2为什么不能对目标单片机烧写程序,目标单片机已供电,ICD2也发现了目标单片机,也有提示程序已写入就是不知道怎么的单片机不工作,换成其它的烧写器就可以,唯独用ICD2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提示的啥?目标板上单片机电压多少?

网友B:
1、MCHP只有ICD2和ICD3,没有所谓的ICD2.5,这是ICD2在某是个时期硬件升级了一次,有一些做开发板的小厂家抄袭后自己臆造出来的一个代号。
2、ICD2比较老了,可能一些新出的芯片不支持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了,原来是目标单片机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