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功放电路?

楼主(2012-04-27):
疑问:1'前面差分输入是单输入单输出,为什么只有Q2上面有电阻呢,差分电路不是对称的吗?
2'R6和C3与R11和C5两个组合,作用分别是什么?
3'整个电路的信号流向?
4'信号所经过的每个管子的作用是怎样的?

电路貌似是很经典很简单的,不过还是有些不懂,想听听大神们的见解....

楼主:
现在实物做出来了,但是发现声音很小...用手机输出歌曲,声音调到最大,但是喇叭声音还是很小....各位,求助啊!!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多少啊? 你提供几个关键点实测电压值.

网友B:
以+/-20~50V,为保证静态调零,R10电流几到十几mA,Q1的偏置电流约0.1mA量级,其输入阻抗几百欧,可见差分这一级的增益为-10倍以下,结合Q1增益10倍量级,整个电路电压增益基本为零。

楼主:
电源是+-16V的.  刚测试过,除了两个2N3055(硅)的Vbe是0.2V左右,其他三极管都在0.5~0.6之间.

楼主:
PowerAnts,按你这么说,要怎么改进电路呢?请赐教...

网友B:
酱紫去改, 原33K上并10uF电容退耦, 保持直流环不变, 射级串3K主要作为交流负反馈,调节这3K可改第一级增益. 不要贪心调的太大了, 以16V供电, 输出峰值12-13V可保不截顶.
以输入775mVrms为标准, 整体有12倍的电压增益就够了.

网友C:
实际电路可能涉及更多问题,仅就几个需要澄清的问题,简单叙述
1.Q2上面的电阻,依然认为差分电路是对称工作的。因为R4的存在只是改变(降低)Q2的集极电压,而这个电压的降低不会太多影响它的工作特性。
2.C3是做交流通路之用,避免影响差分对的直流偏置;R11和C5则是矫正扬声器负载的阻抗特性(各书都有论述)。
3.4.略

网友C:
差分管射极电阻没有那种负反馈作用,它不能决定电路的电压增益!
改变电路增益的是(R5+R6)/R6值,本电路电压放大倍数大约是70倍。

网友C:
电路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开环增益”通常都是足够——这也是分析制作模拟功放的基本条件
PowerAnts在7楼的分析,显然忘记了谁是电路增益的主角。

网友A:
电路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开环增益”通常都是足够——这也是分析制作模拟功放的基本条件
PowerAnts在7楼的分析,显然忘记了谁是电路增益的主角。 ...
引用 网友C:

确实,课本都是默认足够的,只要分析反馈网络就行了。
但,这里是设计,不知道多大才算足够怎么制作?

增益前面不加定语无法回答啊,不然答案有几个

网友B:
4楼的增益计算,由于是在计算器上计算,把输入输出阻抗在分式上的位置搞反了,得出一个错误的结果。
Q1的交流增益,在hFE=100时,应为-427倍。搞反了只有十倍左右,真是太不小心了。
============================================================
原电路差分的输入阻抗极高,交流信号衰减十几倍。电路总增益已有数十倍
============================================================
收回7楼的图。谢谢Lgz2006的回复,使得我验算纠正失误。

楼主:
我刚才已经按照7楼的图做了修改,接了一个小喇叭,一上电小喇叭信号还没有输入,喇叭就一鼓一鼓的......现在才看到PowerAnts14楼的纠正.
PS:现在问题还是回到原点,得不到解决啊.....PowerAnts,Lgz2006,还有其他大神们,能不能给出具体的改善措施啊??

网友A:
喇叭就一鼓一鼓的......:lol:lol

Q5的e和Q7的c连一起后串一0.几欧电阻至输出,上面的那个3055也穿个。
4148换成三极管+电阻,调静态电流。

楼主:
是啊,小喇叭没信号输入时就出现一鼓一鼓的反应.

楼主:
请问Lgz2006大神,是不是我把R5阻值提高就可以增大输出功率了...还有,为什么2N3055的Vbe只有0.2左右的电压呢,是还没有处于放大状态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就相当于运放中的同相放大器。
用分立元件管子要配对才好。
楼主要分析就要从各点的静态工作点开始,
输出管只有0.2V,应该是没有正常偏置,将R7,R9加大10倍,
R3,R7最好在射极串个小电阻对输出线性和管子安全上有一定好处。

楼主:
恩恩,我现在改一下看看

网友B:
我刚才已经按照7楼的图做了修改,接了一个小喇叭,一上电小喇叭信号还没有输入,喇叭就一鼓一鼓的......现在才看到PowerAnts14楼的纠正.
PS:现在问题还是回到原点,得不到解决啊.....PowerAnts,Lgz2006,还有其他大神们, ...
引用 楼主:

喇叭一鼓一鼓, 可能是因为那么一改, 电源抑制比下降太多, 电源纹波给放大了表现在输出端.
=============================================
如果按照功放的标准, +/-16V的供电只能输出9Vrms正弦电压, 而功放的输入都按0dBm(600R)=0.775Vrms,你电路的增益已经足够。
声音不够大,你要看输入信号贴幅度是否足够。

楼主:
我是用手机信号(放歌)来输入的,信号幅度没有问题...

楼主:
后来把R5改为39k,把2N3055旁边的偏置电阻由220改为470欧,声音大了很多,现在终于比较理想了/
非常谢谢大家对这一帖子的热心关注啊...如果有问题,我会继续发帖讨教的,欢迎以后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D:
回复 楼主:
R5与R3是对称的,提供对称的静态直流电压。
楼主可以测量下没输入时的输出电压是否有误差,正常应该在0V左右

网友C:
回复18楼
1.按照一般的输入信号电平以及几十伏的电源电压,R5的值暂时不用动
2.特别提醒:不要滥用“增大输出功率”之类的概念。这里讲的是“(闭环)电压增益”
3.“2N3055的Vbe只有0.2(V)左右”虽然偏低,但还不至于影响太大,只会产生“小信号失真”

楼主:
呵呵,受教,受教.
现在有问题:两个2N3055的Vbe电压在同一时刻不太对称,当音量非常微弱的时候,上面的3055有0.54v左右,下面的则为0V;当音量稍微大点后,上面的为0.32V,下面的则为0.22.难道是因为工作点比较高了,所以音量大点就变为截止吗?
还有,两个3055的集电极要不要加个小电阻来保护下,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C:
楼主:
1.对于2N3055的Vbe值不要太计较了!乙类功放末级应是控制“静态工作电流”,可取0~数百mA。
2.3055的集电极没有丝毫理由加电阻,其射极倒是可以考虑,但不是必须!

网友E:
不解,输入为0时,Q2,Q4都截止状态,静态电流的通路在哪里?

楼主:
新问题来了。。。因为现在开机的时候喇叭会有电流冲击,所以想调节一下中点电压。原来的中点电压有45mv(没接扬声器测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后来把4148下面的4.7k电阻用可调电阻调到220欧时,中点电压降到几毫伏,原以为这样达到目的了,却发现这个220欧电阻烫的厉害!请
各位大神,帮我想下办法啊...

网友B:
输出中点电压不为零(实际上也不可能为零,只能接近),是直流闭环增益不够,也可增加调零电路解决。

楼主:
蚂蚁兄,如果仅仅是调电阻的方法,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网友C:
依靠调整现有电路无法消除“冲击”

楼主:
冲击是输出端的中点电压不为零造成的,这个是肯定的,只要把这个中点电压调到接近零,那就可以达到我的预期了。

楼主:
答辩终于完了。。。松一口气。这个电路其实可以通过调节差分电路上面的4.7k电阻来调整后面三极管的偏置点,这样就可以调整后面的中点电压了。另外,前面输入端接地的33k电阻也可以有效调整的,但是我不清楚这个电阻的其他作用和原理,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F:
原理性的东西,你再翻一翻模电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