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下载程序/怎样改参数调感应距离?

楼主(2012-04-27):
我有一套PSoC®FirstTouch(THE ULTIMATE STARTER KIT)
用PSoC EXPRESS 3编了一个程序是感应人体的,用了一个CSD Properties和一个Proximity.
程序编好后插上USB,build程序不可以下载到Cypress USB里,不知道是哪里的设置没有改好还是什么其它原因?还有不知道改哪个零件的什么参数才能把感应距离调大?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小的被这个问题纠结了几个月:'( ,今天才晓得到坛子里注册发帖问问,所以也没有几分...跪求答案,在线等:handshake

网友A:
你是想把build好的十六进制文件下载到psoc芯片里是吗,用programmer就可以,你可以看看指导书

网友A:
另外感应距离和灵敏度有关

楼主:
没有说明书...而且插上usb以后好像程序不认识usb一样,不往里面下载...

回复 网友A:
还有关于感应距离,具体是调什么参数值能给说一下吗?

网友A:
你可以看看user guide,在这里 http://www.cypress.com/?rID=17673

网友A:
另外,假如诗作项目的话,还是推荐用designer,不过要是只是实施工具的话,express也没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