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拟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2-04-27):
采集到得数值没有超过上限和低于下限,却产生了中断。NVIC初始化之后就产生中断了。请问可能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A:
采集到得数值没有超过上限和低于下限,却产生了中断NVIC初始化之后就产生中断了。请问可能是哪儿的问题?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句号之前的问题和之后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还是不同问题?

楼主:
2# 香水城 同一个问题。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没明白,是什么中断呢?能贴代码吗?

楼主:
谢谢各位,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