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ADC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4-27):
我目前使用ADS1274模数转换芯片,利用CPLD控制采样并且缓存到SRAM中去。遇到问题如下:

ADS1274有四种不同的采样率,采用最低采样率(大约10KHz)时转换数值换算成实际电压值是准确的,但是采用高的几种采样率(52KHz,128KHz)的时候,转换数值就比实际电压低,并且是整个动态范围成比例变小,采样率越高时这个问题越严重。
例如:52KHz采样率,16位精度,5V参考电压,此时输入信号峰峰值3V的情况下输出数值就已经达到65535了。

示波器测量过输入信号以及参考电压均正常,直接观察ADS1274的SPI输出发现其数值已经出现上述问题,因此可以排除是CPLD的原因。

请教各位,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相关经验或者思路?

网友A:
ADS1274 也不该有问题.
输入信号的阻抗是不是太大了, 信号源不适合高采样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信号源和ADS1274之间是有调理电路的,请问采样率也会对信号源产生影响么?

网友B:
照理说,单纯提高采样率不应该影响动态范围的(通常是精度和噪声指标会下降),看一下是不是修改了其他的寄存器设置项。另外可以试一下在高采样率下采集直流信号的情况。

网友A:
有调理电路的,采样率也会对信号源产生影响么?
那要看什么样的调理电路能, 不能保证采样率对信号源不产生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换了一个信号源有试了一下, 发现了和上面会所的完全相反的情况,即采样率升高数值也变大,很奇怪。

另外,不管什么采样率、什么信号源,ADS1278模拟输入端的信号幅值都是正常的,请问这可以排除是内阻的原因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我的ADC负参考电压输入端没有接地,而是过了一个电阻,当初是想限流保护的,结果导致这个电阻上产生压降,导致实际参考电压变化了,而这个压降正是随着采样率变化的,可能是和ADC的内阻变化有关吧。谢谢!

网友C:
贴图贴真相!

网友A:
不想到还有这方面的因素, 真是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