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网口传导不过

楼主(2012-04-27):
网口传导骚扰测试不通过,先后测试过两次,结果差不多,有更换过电源适配器,测试过程中已经很注意网线摆放了,用的非屏蔽网线,结果见附件

楼主:
做网络产品已经时间不短了,第一次遇到传导不过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

网友A:
我是新手,能不能给我讲讲图中的各项指标和值的意义啊?

网友B:
找一下480K是系统内什么的倍频,如果找不到。传输变压器的中间抽头的供电串磁珠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C:
480K很像是你板子上的电源纹波,是电源模块开关频率的倍频吧。
建议1,多换几根网线测测看吧,没准就过了,跟线本身有关,跟摆放位置关系不大,EMC测试就是这样子。2,PHY或网络芯片供电电源滤波。3.在网口差分线上加CM choke.

网友D:
冒充行家也来凑个热闹。:lol

楼主:
已经更换过新的网络变压器,但是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网口与电话口传导,都是同一个点480K到500K左右超标,并且及时网口不传输数据也会出现这个点,
1:测试了一下板上的基础电源纹波,应该没有问题,都在50mv以下
没想法了,版主,各位高手,请继续支招,帮帮我这菜鸟,谢谢

楼主:
补充:摆放位置都试过了,关系不大,另外用了屏蔽网线,并且比较短了,也没效果

网友B:
示波器看纹波是看不出480K或则240K的能量有多大的,最好用频率分析仪或者带FFT的示波器看看50mv纹波的频域能量分布,另外CE不过和线的长短关系相对不大,主要是找到源就很好解决了。

楼主:
版主,有没有什么其他建议?出差一段时间了,回来这个头大的问题还在

网友E:
网络交换机,网关我们测试不少。双赢伟业,D-LInk,昊阳天宇都是和我们合作企业。

网友F:
每个人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网友G:
只是裕度不够,写申明可以过的。网口传导频率较低点,裕度不够,可能和接地有一定关系。

网友H(2012-05-27):
上面有人提到了是应该是电源出来的。
建议把源头找出来,在源头上做处理, 来得快些。
就网口不能过,电源端口能过吗?

网友H:
就超了一点点, 如是电源,直接在电源上做处理,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I(2012-07-10):
需要改板,把电源和网口隔离开。

网友J:
楼主还是先找一下干扰源头吧,另上个图,大家再帮你看看吧。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网友K(2017-09-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L:
从网络变压器到RJ45的电路都贴出来。没图,没法帮你

网友K(2017-10-24):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480K是系统内什么的倍频,如果找不到。传输变压器的中间抽头的供电串磁珠看看能否解决 ...

版主 传输变压器的中间抽头的供电串磁珠 啥意思啊

网友M(2018-01-30):
我的是500M辐射不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N(2018-03-16):
引用 网友M:
我的是500M辐射不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O(2018-12-17):
1.网络变压器的收、发都带有工模电感没?如果没有试下加上去;
2.中间抽头供电加一个100Ω@100M磁珠;
3.传导不过有可能是电源地耦合到信号线,也有可能网口接口芯片干扰较大,试下在网口芯片供电加磁珠。

网友P(2019-01-28):
查网络芯片供电,电源问题

网友O(2021-11-19):
487k应该DC-DC的开关频率,在电源输入口加共模电感和X电容,注意不要大面积铺地,避免前后级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