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数据,用什么滤波方法好.

楼主(2012-04-27):
这是一个传感器的输出,用10点平均效果不好.
红色是10点平均

网友A:
软件滤波的时候加个上下限判断会好一点

网友B:
这数据,干扰源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C:
你这信号忒差了,我觉得你还是好好查查信号源吧,不要总是想用软件虑掉。
此外,最好在采集前用RC滤波一下。
从软件上面处理,如果你的CPU处理能力高,则最好用FIR进行软件滤波,取出你想要的频率成分。
如果你用小单片机,占对这种情况,你也出来一个平滑的曲线,而你的信号本身变化不快,则最好的滤波算法为一阶惯性滤波。你自己可以搜一下,下面是其中一篇
http://wenku.baidu.com/view/6b4032333968011ca3009176.html
看其中的2.1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