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DSP2812 寄存器的头文件在哪。

楼主(2012-04-27):
刚接触DSP,有点疑惑,
如果操作DSP的外设,向spi AD 等,是不是要对寄存器的地址进行说明,单片机都是有个头文件对这些外设进行说明。
可是在CCS3.3的资料中我没找到有单独对寄存器进行声明的头文件,难道这些寄存器要自己声明,如果ccs3.3中有这样的H文件在哪呀。还是对DSP的外设进行操作不需要声明编译器都已经搞定了?

网友A(2013-05-10):
要对寄存器的地址进行说明,在C文件DSP281x_GlobalVariableDefs.c中
举个例子:#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AdcRegs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AdcRegs,"AdcRegsFile");
#endif
volatile struct ADC_REGS AdcReg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对寄存器的地址进行说明,在C文件DSP281x_GlobalVariableDefs.c中
举个例子:#ifdef __cplusplus
#pragm ...

很好  热情  多多支持DSP技术

网友C(2014-07-28):
好像是的,我做SPI实验的时候,要开启那个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595的时候就有一个片选地址的定义,不过,这个地址是怎么查出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的,我做SPI实验的时候,要开启那个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595的时候就有一个片选地址的定义,不过,这个 ...

是不是做了CPLD译码的啊    通过xintf接口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做了CPLD译码的啊    通过xintf接口做的

确实是用CPLD扩展了外部的I/O口,但是你说的xintf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用CPLD扩展了外部的I/O口,但是你说的xintf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外扩存储接口 坛里有相关资料
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