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 MAP时报错

楼主(2012-04-27):
ERROR:NgdBuild:770 - IBUFG
   'ddr3_inter_inst/u200_iodelay_ctrl/se_clk_ref.u_ibufg_clk_ref' and BUFG
   'clk_gen_inst/clkout1_buf' on net 'clk200_ref' are lined up in series.
   Buffers of the same direction cannot be placed in series.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clk200_ref'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我用clock wizard,输入时钟125,出来200M时钟和400M时钟,给DDR3 mig使用,MAP时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望高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DCM级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的是clock wizard 出来的BUFG和进入MIG的IBUFG级联了,我把MIG里的IBUFG给去掉他就不报错了。但我看过RTL图,其他设计这两个直接串联在一起也过了,而我的就怎么都通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要改约束才行

网友B(2013-12-12):
我也是在用mig核的时候遇到了难题,产生的mig时钟是单端信号,fpga板上输入系统时钟是200mhz差分时钟,我把它转成了单端后加了bufg,然后经过dcm产生了需要的几个时钟,包括mig2所需的时钟,问题就是dcm 里面有个mmcm_adv时钟管理,mig核li里面也有一个mmcm_adv,l两个级联好像是不行,map和par总是报错,我觉得是不是时钟处理出现的问题,求过来人指点,该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是dcm产生的时候带了bufg,mig里面也是有一个bufg,级联所以报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