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实现IIR数字滤波器

楼主(2012-04-27):
老师,如何用用PIC单片机的汇编语言编写一个IIR数字滤波器的差分方程Y(n)=b0*x(n)+b1*x(n-1)+b2*x(n-2)-a1*y(n-1)-a2*y(n-2);参数b0,b1,b2,a1,a2都是已知的。

网友A:
x(n)是滤波前的数据。
y(n)是滤波后的数据。

比如一个个算:
Y(0)=b0*x(0)+b1*x0)
Y(1)=b0*x(1)+b1*x0)-a1*y(0)
Y(2)=b0*x(2)+b1*x(1)+b2*x(0)-a1*y(1)-a2*y(0);
Y(3)=b0*x(3)+b1*x(2)+b2*x(1)-a1*y(2)-a2*y(1);
Y(4)=b0*x(4)+b1*x(3)+b2*x(2)-a1*y(3)-a2*y(2);
Y(5)=...
Y(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