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连接ST-LINK的问题

楼主(2012-04-27):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STM32F103C8-PKT的板子,ST-LINK仿真器,软件是MDK4.21的,载入DEMO程序,编译正常后连接,出现问题了,提示:Failure loading STLink USBDriver.dll
但我已经更新了USB驱动仍然不行,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看看 TOOLS.INI 关于 STLINK 是不是这么写的
TDRVx=STLink\ST-LINKIII-KEIL.dll ("ST-Link Debugger")

网友B:
貌似ST-link的问题比J-link 的多啊

楼主:
TDRV9=STLink\ST-LINKII-KEIL.dll ("ST-Link II")
这条是我按网上的教程添加上去的

楼主:
tools.ini中有一个
TDRV8=STLink\ST-LINKIII-KEIL.dll ("ST-Link Debu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