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l8201bl光纤模式下出现的问题,希望有经验的把一下?

楼主(2012-04-27):
1按照8201PDF资料上光纤模式的配置,上电后8201TXC输出时钟是25MHz,而RXC输出却只有20.3MHz,
配置引脚如下:
24脚5.1K下拉(光纤模式);
28引脚5.9K下拉(传输偏置电阻);
38、44引脚上拉全双工,MII模式;
40,41,43引脚下拉,关闭转发(中继)模式,关闭无连接掉电模式,关闭隔离模式;

.

楼主:
居然没有回复,今天用兼容的IP101A LF 测试了一下,RXC,TXC时钟都25MHz,不过1P101A LF不支持光纤模式的,今天再试一下IP101AH LF看看结果。

楼主:
自己顶上,到中发转了一圈,居然没有卖IP101AHLF,没办法!最后重新调了一下PECL与LVDS的耦合电路,
8201总算正常工作了

网友A(2013-04-15):
楼主,我的是RX ,TX 脚上始终是高电平,分享下你的经验可以么?
我邮箱can_all@163.com

网友B(2013-06-14):
楼主,IP101A和RTL8201兼容吗?好像不兼容呢

网友B:
参考设计,供你们参考

网友C(2015-10-05):
LZ使用的是什么平台啊,我使用的是STM32F207+RTL8201BL,配置过程中,读取BSR的值全为1,不知何故,可否指点,QQ:369142355
     谢谢

网友D(2018-11-01):
早都停产了,各位大佬
RTL8201BL目前还能订货
正常出货的是RTL8201CP-VD-LF,RTL8201F-VB-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