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单片输出 PW1=13K   PW2/pw3=100HZ 反相180°
实验中 电压升到70V 但是负载电流太小 降低R1阻值 和L1阻抗可以提高带载能力。。图中电感阻抗15欧 好像现在阻抗低的电感不太好买。问?如果长时间工作三极管会不会烧掉。file:///C:/Documents

升压电路接推挽电路。。。但是测得testA 和testB 输出都等于升压电路电压。。没有波形输出。Q2和Q3 C端电压一直是0 其余三极管电压正常
电路仿真是可以通过的,问是不是升压电路带载能力不够导致的??怎么改进?

升压部分

升压部分

网友A(2012-04-27):
2.2mH, 15欧, 用的是色环电感吧. 这玩意储能有限, 带载能力很差. 另外8050的耐压不够, 要小心.

网友B(2013-12-10):
单片输出是否锁存?程序?
按负载功率要求配储能电感和三极管,

网友C:
你要多大电压?4.2V升到70V最好用变压器。。。。

网友D:
c1小了。电感那么大的感量用什么电感啊?建议把pwm1 频率调高  可以用小点的电感

网友E:
Q2.Q3 基极发射极并接电阻

网友F:
实际组装得到70V吗?我做了一个12v输入最多升到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