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FET参数为什么标负值?

楼主(2012-04-27):
P沟道的MOSFET的参数为什么标负值呢?
N沟道的却要标正值?

楼主:
是不是N沟道的电流是从D流向S,而P沟道的是从S流向D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头。
不过要知道电流的方向是与空穴漂移的方向相同,而与电子漂移方向相反

楼主:
如果接反了呢?还会有电流产生吗?

网友B(2024-07-02):
引用 楼主:
如果接反了呢?还会有电流产生吗?

N-MOS 漏进源出,P-MOS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