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信号!

楼主(2012-04-27):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热电阻信号

也就是温度检测器前面那个电阻根据热量传出的信号

楼主:
请问什么芯片可以产生RTD信号啊?

网友A:
热电阻信号是由热电阻产生,是随温度改变取电阻两端电压值达到检测目的,有不同线制的

回复 楼主:
不是什么芯片产生RTD信号,希望你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