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系统里,在线程内如何实现return的效果

楼主(2012-04-27):
刚接触线程这概念。假设我的线程是个死循环,结构如下:
void rt_thread_entry_calculate(void* parameter)
{
    while(1)
    {
        ......

        if(标志位)
            ......
            从while最开始执行
        ......
        ......
    }
}

在一般的函数里, return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在这里,用线程DELAY不管用,DELAY完了之后似乎会接着执行第三个省略号部分的程序。

网友A:
应该有一个要求进程(线程)调度的调用,我不会RT-Thread,坐下来听听。

网友B:
RT-Thread的线程所在函数可以直接return.
return后,此线程就不再存在。(如果是动态创建的,会自动释放所占用资源)

但没太听明白楼主的意思。
觉得楼主所需要的是  continue

在一般的函数里, return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一般的函数里,return 就直接退出函数了,也不会运行到 while(1)处再来。

楼主:
RT-Thread的线程所在函数可以直接return.
return后,此线程就不再存在。(如果是动态创建的,会自动释放所占用资源)

但没太听明白楼主的意思。
觉得楼主所需要的是  continue

一般的函数里,return 就直接退出 ...
引用 网友B:
噢,确实没说清楚,应该是下一次线程运行时,希望从while(1)这里开始执行,而如果用DELAY的话会从DELAY后面的语句开始执行。
想了两个办法:
1、用GOTO跳转;
2、在原来的while(1)外面再加一层while(1),这样就可以用break跳出里层的while。: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