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VI转化电路,mosfet非常烫,求分析!

楼主(2012-04-27):
大家好,做了一个VI转化电路,如图
mosfet非常烫,用手摸下,皮都烫黄了,用的是IRF520N,
测了一下,Ugs 4V左右,Uds 也是6V左右,Id  100mA,
mosfet的最大耗散功率Pd=40W,现在才是6*0.1=0.6W,就这么烫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的Vin用LM399给定,示波器FFT分析上有3MHz及更高频的频率信号,发热是否和这些高频信号有关?

网友A:
温度除了和发热功率有关外,还和散热条件有关。40W的最大耗散功率是指足够散热的情况下的,需要配上合适的散热器。只是TO-220的封装能有40W吗?

楼主:
2# qzlbwang datasheet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A:
不是数据手册写错,是你的理解问题

楼主:
4# qzlbwang 那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请教!:)确实刚接触MOSFET

网友B:
不管是用mosfet 还是bjt
datasheet上一般都有一个参数,就是功率每上升1W,温度会上升多少°C,

网友A:
功率管的功耗都是要在特定的散热条件下才达得到的。也就是要根据其功耗装上散热面积足够大的散热器,且散热条件良好,否则还需要采用如强制通风等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实测mos管的温度为80℃以上,是否和这个参数不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管子的温度为80℃,是否为不正常发热?
另外TO220封装的加的小散热片好像起不了多少作用!

网友B:
没有散热器,管子的温度怎么散得出去??

网友C:
你电容Cc 加上 是干啥用的,何想法。

你把参数都标上。

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采样电阻上端那点,看看波形。振荡了吧

网友D:
请问:DS18B20温度显示正确,而DS1820却显示86.9度,什么原因?

网友E:
TO-220不加散热器的热阻大约50-60K/W, 0.6W最多温升35度(扣掉结到外壳温差),能有80度壳温不奇怪,可能MOSFET所处的位置温度本来就比较高,可能在45-50度的环境温度

网友F:
TO220无散热器,0.6W左右没问题的,对IRF520 温升35~42度左右。

问题在于自激振荡了,开关损耗大了。

请去掉没用又捣蛋的Cc(Rc也去掉),同时在运放输出端与反相端并个小电容,振荡即可消除,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我也觉得是振荡导致的,哈哈,看来我要入门了。
彭老师,为什么振荡了 开关损耗就大了?

楼主:
13# PowerAnts 工作环境和室温是一样的,也就20度左右,另外,那个小散热片有这么大的作用么,看着很不起眼么?呵呵!

网友A:
13# PowerAnts 工作环境和室温是一样的,也就20度左右,另外,那个小散热片有这么大的作用么,看着很不起眼么?呵呵!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算算:它的散热面积比原来大多少倍呢?

网友F:
目测那个散热器对你算出的0.6W足够了,温升很小。

发烫问题在于振荡引起了开关损耗。

开关损耗的机理:
1,当开关关断时,尽管开关两端电压最高,但流过开关的电流为0,所以截止状态损耗为0.

2,当开关导通时,尽管流过开关的电流最大,但开关两端的电压很小,所以导通损耗小(
   对三极管取决于饱和压降,对MOS管取决于导通电阻)。

3,开关在放大状态时,电压和电流均较大,乘积大,损耗大

4,开关由截止到导通,由导通到截止,需要渡越放大区,渡越时间越长(取决于开关速度),损耗越大。

5,当开关的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不变,则频率越高,单位时间内开关次数越多,损耗越大。

6,设计的不好,开关损耗可能远比导通电阻的损耗大。

彭建学上海

网友G:
3Mhz的幅值有多少?

网友H:
量一下G极波形就知道了,MOS管G极电容大,缺乏迅速关断回路就会有损耗发热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H:

g极 能用示波器量吗?  别损坏掉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确实是自激振荡了,我测了下Rsample的电压,振荡了,Vpp为500mV左右,频率为1.1MHz,和二次、三次谐波。如你之前所说,去掉Rc、Cc,是不是也需去点Rf,然后在运放输出端和反响段并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到10mV,现在看来问题是自激振荡了!如上所说!

网友C:
楼主你也得谢谢我啊,我好不容易第一次指出别人的问题。
我在提高,需要鼓励啊

顺便问下,你这个图中的运放用的什么型号?驱动能力这么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同谢,不过要怎么解决这个自激振荡呢?上面说的在运放输出端和反向端并小电容好像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根据你说的,在运放输出端和反向端并电容好像不行啊!振荡更厉害了,Vpp到1.5V左右了!Rf有用么?

网友G:
10mV应该不会导致那么热,
10mV属于线性调整范围,不是开关作用,所以不会导致开关损耗过大

网友A:
Rf肯定有用!并联电容的大小和Rf有关,具体实验确定,逐渐加大这个电容或Rf,直到振荡消失,还要留有一点的裕量,保证稳定工作。

网友I:
内阻太大了,换个内阻小点的MOSFET再加上散热片的铺地的散热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F:
赞同老师的观点
这样的大环反馈很容易振荡,是自激振荡然后mos管的开关损耗导致温度很高。楼主的rc意在减小Rs发热,但底下的电容却让一切失去了作用。
这个电路如果不在反馈回路里面引入增益的话Rs的发热量会很大(U^2/Rs),即使使用康铜丝由于温度变化导致的电阻变化也不小。
楼主可在gs之间接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

楼主:
30# forgot 你的意思是把散热器的固定引脚接地,铺铜么?

网友K:
加补偿吧

网友F:
不知道供电电压多少,如果是24V,0.1A,管子直流导通损耗(假如不振荡)2.4W,那个散热器敏强够。

RF不要去掉,前馈电容要并,调整这两个东西的值,消除振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楼主听我的,你把Rc Cc 都去掉。 Cs也去掉。你Rs用的是多大?
Rf 我觉得你也可以先去掉。但我不知道Rf起什么作用,还得请彭老师说rf。
我觉得rf加上,可能能够缓解振荡。
然后你在加电容,输出到反相输入,33p

你运放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L:
楼主听我的,你把Rc Cc 都去掉。 Cs也去掉。你Rs用的是多大?
Rf 我觉得你也可以先去掉。但我不知道Rf起什么作用,还得请彭老师说rf。
我觉得rf加上,可能能够缓解振荡。
然后你在加电容,输出到反相输入,33p

你运 ...
引用 网友C:

Rf去掉还能活吗....

网友L:
Cc,Cs拿掉,短路Rs。运放输出至反馈输入端并适当的电容。Rf和Rc起比例放大作用(I = Vin (Rf + Rc)/Rc/Rsample)。

网友G:
Rs不要去掉

网友M:
Cc,Cs拿掉,在MOS管的门极G与漏极D之间跨接一个100pF的电容。V/I电路再不会自激振荡了。

网友N:
一个线性工作链路设计成开关工作电路,不震荡才怪。
管子功率损耗不用去量,根据电源电源、负载和采样电阻阻值、负载电流算就能算出来。如果电压过高,不震荡也会发热。
----闭环增益太高,必须降下来(不要怕取电流,对精度的影响可以控制)。
----应该用积分电容而不是微分电容。
----依目前的接法,即使不接VCC也会震荡(查一下删源电容的容量)。
----在满足调整速度和调整精度的情况下,尽量压低闭环的调整速率。
----采样电阻选无感电阻。

网友F:
Rf不能去掉,因为运放反相端对地的电阻Rs很小,输出通过前馈电容的反馈到反相端的量会太小,

前馈不起作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O:
功率太大或散热不佳

网友C:
Rf不能去掉,因为运放反相端对地的电阻Rs很小,输出通过前馈电容的反馈到反相端的量会太小,

前馈不起作用。

你这里说的Rs是指 那个采样电阻吧?  他的图中栅极有个电阻也叫Rs

网友C:
这个电路,居然大家提出了好多改动方式,我觉得好几种都不太对劲。

前面至少有5种改动方法,估计楼主都糊涂了。

我下面这个图,实际中用过。看到大家这么一说,我开始感觉我这个图似乎有隐患,但实际中,确实没看出问题来。我现在发下,大家看看,请指教。

网友F:
RS是采样电阻。

你的图应该说在某些参数和条件下可以工作。

我觉得局限性在于:
1,由于门极电阻和管子的寄生输入电容,使管子响应滞后,带来不稳定的可能性。

2,当采样电阻很小时,闭环增益较大,增加不稳定可能性

另:
1,MOS选型和参数及工作条件、范围设计时,应使管子工作在转移特性的较线性的区域的中心点。

2, 为了提高稳定性,运放输出与反相端并个前馈电容。

3, 反相端与采样电阻间串个电阻,以提高前馈量,否则,如果采样电阻极小,前馈信号太弱。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1,由于门极电阻和管子的寄生输入电容,使管子响应滞后,带来不稳定的可能性。"
老师的意思是 运放输出端和管子栅极之间不要放电阻??

我看有些人正是放此电阻,从而减小负载电容的影响,减少振荡的可能性。

“1,MOS选型和参数及工作条件、范围设计时,应使管子工作在转移特性的较线性的区域的中心点。”
老师这里说的 线性区域是指mos管的恒流区(对应于三极管的放大区)?还是指mos的可变电阻区?
mos工作在哪个区 与 导致振荡 没有关联吧, 是与VI 电流精度有关联吧?

我有个电路,电源电压较低,导致mos的ds电压较低,从而mos似乎不能工作在恒流区(放大区),基本是工作在可变电阻区,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
36# hanzhenwei 运放用的是OP27,Vcc,15V,Rsample,8欧,需要的Iout范围是0~500mA

楼主:
确实很糊涂了,需要的关系是Iout=Vin/Rsample,你们说的方**破坏输入输出特性么?

网友F:
运放输出不宜带容性负载,当采样电阻很小时,门极电阻需要。

mos管门槛电压附近及以下时,转移特性非线性严重(通与不通的临界状态),不利于调节的稳定性,

所以,门源极间的电压应设计高于且远离门槛电压为好。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op27带容性负载的能力很差,门极电阻两端并联的电容应去掉。
RF不要去掉,运放输出与反相端应并联前馈电容,RF用1k,前馈电容用0.1u,门极电阻用200欧,试试,再调整这3个参数。

IRF520寄生电容交大,前馈电容不能太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51# pengjianxue 谢谢彭老师,现在Rf是1k,Rs=510欧,前馈电容0.1u,gs间电容470pf,已经消除了振荡,电流输出稳定很多,问题解决!同时也谢谢hanzhenwei和其他朋友,真是无交流,不成长,谢谢大家!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所说的gs间电容470p 是指外加了一个?

我看手册IRF520的自身电容不是这么大。

楼主:
53# hanzhenwei 对,我加了不振荡了,不过还没试过不加是什么情况?可不加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试试不在gs间加电容,这样加没什么好处吧。

你再试一试 把rf短路,我觉得也不能振荡。

你为什么非用op27 ,这个运放带宽比较大吧 ,不适合用在这里

你删级电阻用多大的

楼主:
57# hanzhenwei 你推荐一个运放吧,还有栅极电阻是2k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试试op07

栅极电阻用个100欧姆吧。2k有点大吧

gs间电容,去掉试没呢?

网友P:
自激振荡了,想办法消除振荡就不会有那么热了。

网友Q:
这个帖子非常好,希望可以继续探讨,有关反馈的知识,理解的不够啊!

网友R:
为个帖子看到这里,楼主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
毫无疑问,楼主的电路确实振荡了。但是,没有人分析振荡的原因,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环路引起,可是没有人去分析下环路问题,而是去猜去想,可能有些有经验的知道怎么去改动,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不知道。我觉得有必要从环路入手,一步步把问题分析透彻,而不是只要问题解决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R:
建议楼主给出详细的参数:如运放型号,电源电压,MOSFET型号、采样电阻大小,以及其他反馈电阻电容的参数,和楼主的输出电流范围。
这个问题,绝对可以从理论上分析清楚,甚至确定环路增益和相伴裕量,不求定量分析,至少应该能定性分析清楚。

网友:
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S:
应该与工作频率有关!0.6W的耗散功率根本就不可能是MOS管烫手!

网友T:
还是比较怀疑自激震荡
发烫问题在于振荡引起了开关损耗。

开关损耗的机理:
1,当开关关断时,尽管开关两端电压最高,但流过开关的电流为0,所以截止状态损耗为0.

2,当开关导通时,尽管流过开关的电流最大,但开关两端的电压很小,所以导通损耗小(
   对三极管取决于饱和压降,对MOS管取决于导通电阻)。

3,开关在放大状态时,电压和电流均较大,乘积大,损耗大

4,开关由截止到导通,由导通到截止,需要渡越放大区,渡越时间越长(取决于开关速度),损耗越大。

5,当开关的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不变,则频率越高,单位时间内开关次数越多,损耗越大。

6,设计的不好,开关损耗可能远比导通电阻的损耗大。

网友G:
回复 网友T:

这个电路是线性调整,mos管根本不是开关状态.
所以你的分析无意义

网友U:
表示刚刚接触mosfet

网友:
你的mos管的驱动电压是多少?mos管没有饱和耗散功率自然大。这个电路还满足不了自激震荡的条件吧,驱动电压最好大于5v,取前级电压最好。

网友V(2012-06-04):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前馈电容是个关键啊

网友W:
请问楼主 ,这个电路如果产生1A电流如何?

网友X:
高速变频电机设计与电机智能设计方法的研究

网友Y(2012-07-17):
MOSFET发热其实挺正常的!在正常的工作情况下他的发热确实是很夸张的 曾见过TI的一款开发板 里面FPC模块里用到两只管子!上面背着好大两个散热器!向楼主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0.6W应该是对的!建议检查两个方面!震荡。和开关损耗!其实楼主你看看两本关于高频开关电源的书籍里面我记得有写到

网友Z:
多谢楼主发表此贴,多谢彭老师详解,多谢大家,偶然的机会看到此贴,间接解决在下的问题,多谢!

网友AA:
不知cs去掉rs减小有效果没,能有效提高开关速度,减小渡越放大区的时间吗?

网友AB(2012-09-01):
初学者,来学习学习

网友AC:
1# lintriumph 垃圾点不,不好意思

网友AD:
新人希望和大家交流

网友AE:
我觉得0.6W发热,完全是电路设计与驱动信号的问题

网友AF(2012-10-16):
你电路中实际的热阻较大,注意下这个参数和条件

网友AG:
普通运放的容性负载能力很差, 一般需要串“隔离电阻”才能带1000pF以上电容
所以用Rs,但Rs两端并电容就没了隔离效果
为确保稳定,可在运放输出端和反相端之间再接个补偿电容
这种电路不要指望有多好的带宽,只要舍得控制带宽,稳定自然不是问题

网友AH:
回复 楼主:
不知你有没有测试一下MOS管的Vgs电压波形
第一,看MOS是否处于PWM状态,此时频率越高,其开关损耗越大,管子越烫
第二,如果你测得的波形不是PWM状态,那就是管子处于放大状态之中,这时Rds电阻相对就比较大,这样管子同样会很烫。

网友AI:
驱动不足

网友AJ:
看图,LZ是用高频脉冲控制MOS管的吧,是不是频率太高了。你侧下G极的电压波形呢?
MOS管开关的损耗要比完全导通的功耗要大。

网友AK: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L:
新手  来拿积分的

网友AL:
再拿一次

网友AM:
现在的散热条件是什么:加没加散热器如果加了还热的话可能是有高频震荡,可以使用如下电路

网友AN(2012-11-19):
0.6W 你以为就不烫了啊  呵呵 没散热好也很烫的了额

网友AM:
那位高手分析一下,mos开通瞬间电压的波形

网友AO:
Rc直接接地。Cc和Cs去除。

网友AP:
把RC电阻拿掉短接试试?

网友AQ(2013-03-31):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也得谢谢我啊,我好不容易第一次指出别人的问题。
我在提高,需要鼓励啊

网友AM:
增加散热器,保证充分接触

网友AM:
是不是震荡了

网友AM:
震荡问题处理起来比较麻烦,首先看看选择的运放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