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ision4里面如何创建target??

楼主(2012-04-27):
我用的是盗版的uVision 4.10.

在 firmware lib: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MDK-ARM 下,打开Project.uvproj

可以看到这个project有6个target:
STM3210B_EVAL
STM3210E_EVAL
STM3210C_EVAL
STM32100B_EVAL
STM3210E_EVAL_XL
STM32100E_EVAL
分别对应不同的开发板。 选择不同的target,则包含的启动文件也不相同,编译参数也不相同。我试着在自己建立的project下设定不同的target,结果总是不行。我可以添加多个target,但是对某个target任何设定的修改都影响其它的target。看帮助文件,发现和当前的程序版本对不上。

还有那个 Configuration Wizard也调不出来。

不知道哪位能给个提示? 谢谢啦:)

网友A:
呵呵,这问题刚想过。:lol
在那个“品”字图标里面,可以自己添加target。

网友A:
当前编辑的文件是启动文件时,才能看到Configuration Wizard,就在编辑区左下角。
双击打开一个启动文件,就能看到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3楼,看到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还有问题啊: 在firmware lib自带的template project里面,有6个target。当切换target的时候,会选择不同的启动文件。 可以看到启动文件左侧的图标是不同的。请问这个在哪里设定啊??

网友B:
在这个文件上点右键,选择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待其它人解答。:lol感觉和这里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