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甲烷传感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2-04-27):
本人最近做MQ-4甲烷传感器报警设计,它的测量范围300ppm-10000ppm,要用单片机处理后显示瓦斯浓度,可不知道瓦斯浓度与输出电压的数学关系,所以就算不出浓度。了。。。希望高手指点该如何分析啊。

网友A:
不了解MQ-4,你可仔细看技术资料,我想可能是热催化的吧,技术资料内应该有介绍相关的浓度与电阻的对应关系,可根据相关曲线设制一个基础比率,再用5000PPm甲烷气体校准,调节比率。

网友A:
为了测试的准确情,必须要拿标准气体去校准的,这些元件的一致性都不是很好的,而且随着使用时间及使用环境的不同,灵敏度也会变化。

楼主:
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主要不知道如何使用啊

网友B:
可以看一下MQ-4的资料,网上很多,看怎么应用,如何连接电路,好像是在低浓度(零点)到高浓度(满度)的时候输出电压会变化(假设是0-5V),然后你通过单片机采集这个电压,再通过标准气体,采集几个中间点看其电压是多少。看看线性度如何。

楼主:
有没有输出和浓度明确的甲烷传感器啊,有的话就推荐一个。我感觉这个传感器不好分析

网友C:
有接触一种传感器,被科普。

网友D:
这种传感器使用需要标定校准,误差较大,没法准确的显示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