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放大器的极限放大倍数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2-04-27):
5000倍?跟AD的选择有很大关系?比如轨到轨运放、低输入失调电压的AD,是不是其放大倍数可以很大?当让也可以用多级放大电路,但是因为涉及到用热敏电阻进行温度补偿,那么这个补偿电阻应该放到第几级放大呢?前级还是后级呢?

网友A:
温度补偿电阻放在中间级或后级,看具体的增益需求。
极限放大倍数在OP的手册中有,看一下就可以,一般使用手册上的推荐值,如果还不够的话再加多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