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M0问题之疑问篇 1

楼主(2012-04-27):
学习M0,当然会有很多疑问,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疑问1.nuc120的振荡电路问题,
新塘的晶振电路,按新唐自己的官方文档nuc 120 datasheet en V2.02.pdf 上,
7.3.1.1,figure 7-1 电容C1,C2,电阻R都可以不要,
但新唐自己的电路nu-tiny-evb-120,和助学板上的图纸,振荡电路不仅有两个小电容和电阻,这个晶振网络还加一个330欧的电阻串到MCU上,这到底是哪个对?

疑问2.晶振频率,手册上写的是4M-24M,本书生一直不知道这样如何会产生50M的频率,

按理,也不需要知道,反正内部的PLL会完成的,书生不需要研究回字有多少种写法。

但有一次我把12M换成11.0592,结果用新唐提供的bsp,在打开系统时钟时候,程序没法完成,

调试发现是在时钟稳定那步,mcu 没法 success,估计是11.0592,没法用通过PLL达到50M,那程序该是怎么样去写呢?

网友A:
让我来忽悠一下:
回复1:都是对的。有些是示意图,有些是标准图。并且,晶振电路要与晶振的特性相匹配,还要与布板相协调。
另外,还有,按国情,有些东西能省,一定要省掉。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至于你想怎么做,就随你了。
回复2:外部 接4-24M吧。锁相环能进行频率的分频和倍频。还能进行小数倍频。不过通常锁相环能离散性的倍频。你用除法和乘法,应该能把4-24的数弄出结果是50的。或者 有时候是48的。有时候 是近似的,如49.99999999,你说是不是50M呢?或者 有时候说的是48M。也可以 说是50,就看你取整说法的要求。你的11.0592过不了。有两个问题。1晶振有问题或者 晶振电路有问题。2程序配置有问题。如时钟的配置,锁相环的配置。你可以在TRM文档查看 详细的寄存器说明 并对照着BSP包源码去分析如何 实现配置及修改。实在不行。你硬件还是按新唐的去配置。别自找苦恼的去换晶振。软件按新唐的BSP去调用。别浪费时间去自己编写配置了。这就是BSP包的最好地方。可以 让你的主要精力放在你的项目应用的控制,算法方面。IC的配置和使用就别花那么多时间 了,实在有问题再详细研究 。毕竟现在大家压力很大,房子,车子。。都等着你。。。,要的是实现的结果,不是实现的方式 。要的是产品 ,不是研究 。

楼主:
经过探索,发现12M换成11.0592失败的原因,其实是电路的焊接有问题,重新焊接就OK了

网友B:
使用 11.0592 MHz 外部晶振,PLL 后最接近 50 MHz 的实际频率是 49.7664 MHz。

楼主:
5楼李老师的方案很好,结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