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GSM模块突然不能使用串口工具试调

楼主(2012-04-27):
我的GSM本来可以用软件来通信的,但是当我设置了波特率是9600的时候,它显示OK,显示OK后,我吧软件重新打开,我再试调就不行了,而且我把所有的波特率都试过了,都不行。PC与TC35的连接没有错,串口正常,在试调的时候,我发送指令,它的软件本来可以显示发送的指令和反馈信息的,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显示,软件上的TX的计算是有变化的,RX也有变化,但是RX的变化很异常,每发一条指令,RX那里知识加1的。我用单片机程序来与软件通信,软件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在用单片机和GSM通信的时候把GSM的引脚弄坏了。求高手请教

网友A:
先检查连线和焊接

楼主:
具体应该怎样检查啊,我不清楚怎样才算正常。之前都是可以通信的,就是设置波特率后,重新开软件就不行了,求指教

网友B:
使用PC与GSM通讯时,要断开单片机与GSM通讯的TXD脚。

网友C(2013-01-20):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