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公司cylone系列的FPGA的I/O输出电流是多少呀?

楼主(2012-04-27):
altera公司cylone系列的FPGA的I/O输出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A:
cyloneII系列的普通I/O最大是40mA,手册上都有!

网友B:
从Cyclone II Device Handbook, Section 1. Cyclone II Device Family Data Sheet中可以找到。
每一位的驱动能力都可以进行编程,从4mA~24mA不等。

网友A:

在手册上截的几张图,信息就在里面

网友C:
这种问题,最好是自已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