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希望各位同道前辈,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4-27):
我现在用128片子,需要在程序中将一些I/O口置高或置低,比如sbi(PORTB,PB0),这类的,现在问题现象是将sbi(PORTB,PB0)这类语句放在LCD初始化语句(LCD_init和LCD_clear)后面时候就不能被执行,将LCD初始化程序屏蔽掉就可以。跟同事讨论,是不是总线被占用,LCD初始化里怎么会占用呢
程序开始出事端口语句都检查过,输入输出方向没有错误,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啊,谢谢

网友A:
错字连篇啊,你的这个端口是不是和LCD的端口复用了?还有你能确定操作LCD时没有更改这个端口的设置吗?

网友B:
仔细分析“LCD初始化语句”里面有什么,动脑筋想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楼主:
LCD初始化里就是将读写信号置高这类的啊!可以确定端口没有重复

网友C:
没有 重复 就 不会有错, 问题解决;P

网友B:
都认为没错还找啥呢?观念问题解决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