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采集四路数字信号呢?

楼主(2012-04-27):
我采集了四路数字信号,通过STM32的2个DAC转换呢,4路就是对应的0000-1111,转换成0-3.3V电压输出,可是这两个DAC是12位的,我怎么办呢?我还想问问要是进行换算,是不是把0-3.3v换算成16个级别,然后将对应的存到寄存器里边,用的时候就可以了呢?

网友A:
你要干什么啊,12位精度应该是  0-4095 吧

网友A:
4路对应着四个通道啊

楼主:
你好,STM32只有两个DAC通道吧?我采集四路信号,然后转换成两路模拟输出的,

楼主:
不好意思哦,上图上错了下边这个

网友A:
算出比例关系   16:4096

网友A:
数字输入   DAC_DORx[11:0]    模拟输出
0000              2º-1                   0v
……                ……                   ……
1111              2¹²-1                 3.3V

网友A:
刚好 1:256  的关系

数字输入信号每增加1   ,DAC_DORx[11:0]  寄存器里面的值你多加256不就好了吗。

网友B:
(unsigned short)xxx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