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问题

楼主(2012-04-27):
#ifndef  __SPLIT_H_
#define  __SPLIT_H_
#endif
//__SPLIT_H_
void StringSplit(string s,char splitchar,vector<string>& vec)
{

if(vec.size()>0)//保证vec是空的
        vec.clear();

int length = s.length();

int start=0;

for(int i=0;i<length;i++)
    {

if(s == splitchar && i ==
0)//第一个就遇到分割符
        {
            start
+=
1;
        }

else
if(s == splitchar)
        {
            vec.push_back(s.substr(start,i
- start));
            start
= i+1;
        }

else
if(i == length-1)//到达尾部
        {
            vec.push_back(s.substr(start,i
+1
- start));
        }
    }
}

报错内容

In file included from a.cpp:24:
split.h:23: error: variable or field `StringSplit' declared void
split.h:23: error: `string'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split.h:23: error: expected primary-expression before "char"
split.h:23: error: `vector'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split.h:23: error: `string'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split.h:23: error: `vec'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split.h:24: error: initializer expression list treated as compound expression
split.h:24: error: expected `,' or `;' before '{' token

网友A:
需要包含头文件.
所以要加上下面的:
#include<vector>
#include<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网友B:
遇到类似问题都是用
“每次用/*...*/注释掉不同部分再重新编译,直到定位到具体语法出错的位置。”
的方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