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变量和指针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2-04-27):
typedef struct {

int iLen;
    BYTE bType;

char cTable;
    BYTE
* pMsg;
}Packet,
*pPacket;

void CStructTest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Packet m_Packet;
    m_Packet.iLen
=
12;
    m_Packet.bType
=
0x01;
    m_Packet.cTable
=
'D';
    m_Packet.pMsg
=
new BYTE[10];
    memset(m_Packet.pMsg,
0x00,10);

    CString strMsg
=
"1234567890";
    memcpy(m_Packet.pMsg,strMsg.GetBuffer(strMsg.GetLength()),strMsg.GetLength());

    BYTE bBuffer[
20] = {0x00};

    memcpy(bBuffer,
&m_Packet,16);

    CString strTemp;
    CString strStruct
=
"";

for(int i=0;i<16;i++)
    {
        strTemp.Format(
"%02X ",bBuffer);
        strStruct
+= strTemp;
    }

    AfxMessageBox(strStruct);

}

结构体变量中的整型变量iLen按字节打印出来为什么是高低位反过来?
m_Packet.iLen = 12; 应该m_Packet.iLen = 0x00 00 00 0C。但是通过给打印出来为0C 00 00 00。什么原因各位给个解释以及解决方案?

另外按照以上代码打印出来,结构体的指针变量pMsg的内容打印也是错误,是不是结构体中只是保存了该指针的地址?按如下方法可以准确打印出指针变量的内容。
void CStructTest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Packet m_Packet;
    m_Packet.iLen
=
12;
    m_Packet.bType
=
0x01;
    m_Packet.cTable
=
'D';
    m_Packet.pMsg
=
new BYTE[10];
    memset(m_Packet.pMsg,
0x00,10);

    CString strMsg
=
"1234567890";
    memcpy(m_Packet.pMsg,strMsg.GetBuffer(strMsg.GetLength()),strMsg.GetLength());

    BYTE bBuffer[
20] = {0x00};

    memcpy(bBuffer,
&m_Packet,16);

    CString strTemp;
    CString strStruct
=
"";

for(int i=0;i<6;i++)
    {
        strTemp.Format(
"%02X ",bBuffer);
        strStruct
+= strTemp;
    }

for(int j=0;j<10;j++)
    {
        strTemp.Format(
"%02X ",*(m_Packet.pMsg+j));
        strStruct
+= strTemp;
    }

    AfxMessageBox(strStruct);

}

网友A:
大小端模式问题

网友B:
LS分析的对,应该就是大小端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