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数组问题

楼主(2012-04-27):
1.首先声明类的二维数组 GridData **GridDataArray1 =new GridData *[NumRow1];
2.释放时出错:
for(int i=0;i<NumRow1;i++)
{
delete GridDataArray1[i];
}
delete []GridDataArray1;

3.如果不释放,后面继续声明类似的数组时,就会出现错误:invalid allocation size 4294967295

请问如何释放类的二维数组的内存?

网友A:
把代码贴全些,分配的代码,使用数组的代码和释放的代码

网友B:
GridData **GridDataArray1 =new GridData *[NumRow1];
delete []GridDataArray1;
这两句申请和释放一个动态数组,数组指针为GridDataArray1,数据类型为GridData *,数组长度为NumRow1

那么,这个数组里的每个元素都初始化了吗?怎么初始化的?每个元素都是什么意义?
楼主没有给出这个数组里每个指针的初始化/new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