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告诉我一下,GPIO_Mode的几个值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2-04-27):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 = 0x0,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GPIO_Mode_Out_OD = 0x14,
  GPIO_Mode_Out_PP = 0x10,
  GPIO_Mode_AF_OD = 0x1C,
  GPIO_Mode_AF_PP = 0x18
}GPIOMode_TypeDef;谁能告诉我,0x0 0x04 0x28 0x48....是怎么得来的???谢谢了

想问一下,0x0 0x04 0x28 等等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新手不要急,这个东西确实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你看手册啊,手册上有寄存器介绍,这个相当于是给寄存器里面赋值的。

网友B:
这个都是需要从手册上查找的,这是利用的结构体定义的

网友C:
软件库是把双刃剑啊

网友A:
软件库是把双刃剑啊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用固件库可以顺便锻炼巩固下C语言结构体语法。:lol

网友D:
设计的人想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我看了,就是具体分析的时候感觉没想过来,比如下拉输入为什么就是0x28=0b0010 1000 这个是怎么在位上对应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有点自己不编搞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册看了~~~就是具体分析的时候感觉没想过来,比如下拉输入为什么就是0x28=0b0010 1000 这个是怎么在位上对应的?谢谢!

网友A:
看来楼主问题确实很多啊。楼主用过51单片机吗

楼主:
11# **kfu 用过啊~
我不懂得是,你看,在输入模式下,CNF=10是上拉\下拉输入模式,首先这个上拉下拉是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0X28就是下拉输入呢?

网友A:
你把转换成bcd码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A:
1个16进制数转换成4位bcd码

网友A:
8个16 进制数刚好转换成32位bcd码,对应着表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我已经搞明白了,看了几遍GPIO的初始化程序。

下拉输入设置成0x28低四位转化成BCD码1000对照表是一样的,这个很简单,我知道。
但你还是没有解释出为什么还有前高四位的0010。

后来发现上下拉是由输出配置的,高四位是用在后面设置BSRR和BRR寄存器的,是通过输出寄存器来设置是上拉还是下拉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耐心回复~

网友E(2013-01-12):
引用 楼主:
13# **kfu
呃。。。我已经搞明白了,看了几遍GPIO的初始化程序。

楼主能说的更详细点吗,高四位0010究竟是怎么看的?谢谢

网友F:
请问楼主最后的解释是什么意思,高位0010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G(2013-03-14):
刚刚看了也有点不明白,低四位的高两位10表示IPD,低两位表示速度,那么高四位0010到底咋解释呢?

楼主(2013-06-26):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说的更详细点吗,高四位0010究竟是怎么看的?谢谢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了。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这个两个的低位都是1000,高位一个是0010一个是0100,在GPIO的初始化中最后
        /* Re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x->B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else
        {
          /* 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x->BS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

说明高位是用来区分设置的模式是IPU还是IPD,从而用来初始化IO端口的输出用的。
所以0010和0100只是用来决定初始化时IO端口的输出电平是高还是低用的,高位起得是一个区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最后的解释是什么意思,高位0010到底是什么意思

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刚看了也有点不明白,低四位的高两位10表示IPD,低两位表示速度,那么高四位0010到底咋解释呢? ...

解释同上

网友H:
输入的时候20楼说的很对,输出的时候高位为0x1, currentmode =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int32_t)0x0F);
  if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int32_t)0x10)) != 0x00)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SPEED(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Output mode */
    currentmode |=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在这一段代码中用。

网友I(2013-09-02):
嗯,这个是单片机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你只要知道什么时候用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固件库可以顺便锻炼巩固下C语言结构体语法。

深有同感,想修炼C语言,从固件库开始

网友(2014-10-31):
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K(2016-06-28):
还不是太明白!!!

网友L:
我是新手,比如说下拉输入,为什么表示成:GPIO_Mode_IPD,这种英文缩写对比在哪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