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PS40200带载问题

楼主:
用了TI的电源设计工具SwitcherPro设计了DCDC TPS40200 + PMOS FDC5614P电路

在万用板上搭了这么个电路。测试用DC稳压源灌24V直流,用示波器测输出发现电压是对的。但是在输出端带上120ohms水泥电阻就会发现输出会被拉到0V。
这个可能是为什么?undefinedundefined

网友A(2012-04-28):
输出电压?开关频率?测试下着几个参数?

网友B:
同问:设计输出电压电流
负载有没有换过,你可以负载电阻一点点减小 看电流情况 也许过流过热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