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节STC5A60S2自带PWM的频率

楼主(2012-04-27):
rt,看手册不是很清楚啊
#include<STC12C5A60S2.H> //头文件
/*********************************************************************************************
函数名:PWM初始化函数
调  用:PWM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将PCA初始化为PWM模式,初始占空比为0
备  注:需要更多路PWM输出直接插入CCAPnH和CCAPnL即可
/**************************************************/
void PWM_init (void){
    CMOD=0x02; //设置PCA定时器
  CL=0x00;
  CH=0x00;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0100 0010)
  CCAP0L=0x00;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0H=0x00; // PWM0初始时为0
//CCAPM1=0x42; //PWM1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使用时删除//)
//CCAP1L=0x00; //设置PWM1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1H=0x00; // PWM1初始时为0
//CCAPM2=0x42; //PWM2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
//CCAP2L=0x00; //设置PWM2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2H=0x00; // PWM2初始时为0
//CCAPM3=0x42; //PWM3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
//CCAP3L=0x00; //设置PWM3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3H=0x00; // PWM3初始时为0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
/*********************************************************************************************
函数名:PWM0占空比设置函数
调  用:PWM0_set();
参  数:0x00~0xFF(亦可用0~255)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PWM模式占空比,为0时全部高电平,为1时全部低电平
备  注:如果需要PWM1的设置函数,只要把CCAP0L和CCAP0H中的0改为1即可
/**********************************************************************************************/
void PWM0_set (unsigned char a){
CCAP0L=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L
  CCAP0H=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H
}
/**********************************************************************************************/
/*********************************************************************************************
函数名: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PWM_init(); //PWM初始化
PWM0_set(0x10); //设置PWM占空比
while(1){
  //无限循环程序
}
}

楼主:
CL=0x00;
  CH=0x00;

CCAP0L=0x00;
  CCAP0H=0x00;
这两句是?

网友A:
LZ程序写的丑啊,看着有点费劲。

给你一个我写的程序。

该程序输出两路频率相同,占空比可以通过按键独立调节的两路PWM波
注意:程序中 K1和K2 ,K3和K4分别控制着这两路 PWM波的占空比的增大和减小。
PWM输出管脚为 P1.3和P1.4
完整工程在此,已经编译通过了,示波器验证过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sfr  CCON=0XD8;
sbit CR =CCON^6;
sfr CMOD= 0XD9;
sfr CCAPM0 =0XDA;
sfr CCAP0H=0XFA;
sfr CCAPM1=0XDB;
sfr CCAP1H=0XFB;
sfr AUXR1=0XA2;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WORD i=0;
void delay(WORD t)
{
for(i=0;i<t;i++) ;
}
int main()
{
CR=1;
CMOD=0X08;
CCAPM0=0X42;
CCAPM1=0X42;
CCAP0H=128; //这个是设置通道0的占空比的。由于是8位PWM,所以取值范围只能是0~255,这里写128,也就是说129/256的占空比。
CCAP1H=25;  //这个是设置通道1的占空比的。由于是8位PWM,所以取值范围只能是0~255,这里写25,也就是说26/256的占空比。

P2=0;
AUXR1=0X00;
while(1)
{
  if(1==K1)
  {
   delay(5000);
   delay(5000);
   if(1==K1)
   {
    if(255==CCAP0H)
    CCAP0H=0;
    else
    CCAP0H++;
    K3=K4=0;
   }
  }
  if(1==K2)
  {
   delay(5000);
   delay(5000);
   if(1==K2)
   {
    if(0==CCAP0H)
    CCAP0H=255;
    else
    CCAP0H--;
    K3=K4=0;
   }
  }
  if(1==K3)
  {
   delay(5000);
   delay(5000);
   if(1==K3)
   {
    if(255==CCAP1H)
    CCAP1H=0;
    else
    CCAP1H++;
   }
  }
  if(1==K4)
  {
   delay(5000);
   delay(5000);
   if(1==K4)
   {
    if(0==CCAP1H)
    CCAP1H=255;
    else
    CCAP1H--;
   }
  }
}
}

网友A:
抱歉,LZ是要改变频率是吧,没看清要求,只需改变PCA时钟源频率就好了,手册上是这么说的,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A:
CL=0x00;
  CH=0x00;

CCAP0L=0x00;
  CCAP0H=0x00;
这两句是?
引用 楼主:

CCP0H是控制占空比的。和频率没关系

网友B:
使用Timer0做PCA时钟,就可以改变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搞懂了,谢谢啊

网友C(2013-03-20):
楼主能指点下吗?是不是必须要Timer0啊?

网友D(2013-05-1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也需要用STC12C5A60S2单片机产生一个40KHz的方波,我不懂SYSclk要怎么写入?

网友E(2013-07-20):
我也是再找这个问题。写写啊

网友F(2013-12-28):
请问,PWM开启后如何关闭,用CR=0关不了。怎么办啊

网友G(2015-03-04):
引用 网友A:
CCP0H是控制占空比的。和频率没关系

大哥,用你的工程,波形出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