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单片机 串口和编程下载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2-04-27):
求高手指导:     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8F24K22,开发工具是MPLAB-X ,内嵌C18,C语言开发工具,仿真工具用:PICkit3,该芯片有两个串口,一个我用作同步传输,另一个RX2 DX2与编程线PGC和PGD复用引脚RB6,RB7。
    现在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我在程序里初始化PB6,PB7做RX2,DX2串口功能时,程序不能下载到单片机内,请问下怎么样能在可以下载程序的前提下,实现引脚RX2,DX2的串口功能

网友A:
如果你想在线编程的话应该没影响的,
在线调试就不行了
详见数据手册24章5、6节

网友B:
1、在线编程时,MCLR首先会让芯片处于复位再执行编程模式,所以你的用户代码不会得到执行,所以无冲突。
2、DEBUG模式时,因为UART需要在PC和MCU间不断传递DEBUG信息数据,所以此时会和你的用户代码中的UART通信代码冲突,所以此时会形成冲突。
3、解决办法:暂时屏蔽代码中的该UART用户代码段,先调试其它代码,然后打开该代码段,下载到芯片看执行结果。

楼主:
非常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已经烧进程序了,只是一直进中断,还以为没有烧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