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 压电式蜂鸣片声压

楼主(2012-04-27):
本人正在搞一个压电式蜂鸣片的项目,利用一个9561芯片和一个压电片产生火警报警声,声音要求达到80db。现在弄了一个电感升压的,可是声音还是达不到要求。

楼主:
原理图怎么添加上来?

网友A:
抓图成jpg文件,高级回复里作为附件上传并插入正文中。

网友B:
用小型变压器升压

网友C:
我最近也有一个项目 要用到蜂鸣片,但都驱动不了,不能发声,我用的是MCU  5V供电,请教怎么使它发声!
有人说要用完整的方波,也就是正负电压驱动,也有说升压即可,想请教大家蜂鸣片发声具体怎么驱动!谢谢!

楼主:
5V直流不能直接驱动,要方波信号才行

网友D:
查过压电片两端波形没,峰值有多少伏?直径20mm的压电片如果超过75Vpp还没有80dB则需要考虑压电片、共鸣腔的问题

网友E(2012-06-11):
关于蜂鸣器的选择,有源无源的,驱动电压,频率选择,加1924327471QQ

楼主:
解决方法:将驱动电压加至100V,蜂鸣器共振频率调至2.3K。